V星775主板开机电路分柝

楼主(2010-04-08):
我有一块V星775主板开机电路跟一般的电路有很大的区别,开机针脚电压只有0.72V,经分柝该机开机电路由R551=8.2K, R552=22欧, R550=1K, R553=10K, R588=300欧, Q80=NPN管,I/O=W83627THF组成,在末开机时由于Q80管的下偏置电阻开路,Q80导通,开机脚通过R552接在Q80的基极所以电压只有0.72V.而开机的另一引脚是通过R588接地的,开机时相当于Q80的下偏置电阻=R552+R588=322欧很低,所以Q80截止,输出高电压经R553加到I/O的68脚,再经I/O的72脚送出开机电压到绿线开机.

网友:
V星775的板太多了吧兄弟,都是这样吗请讲细一点咯!

网友:
能画个图出来看看的话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从IO68脚进,72脚出开机电压

网友:
你的是什么I/O 哦,,,,,我以前修过开机针没高电平,就直接从侍机3。3V跳线到开机针。。。就OK了

网友:
ECS 的845PE的很多板子也是这样设计的
一般检查到触发排针上只有0.7V的电压时,很可能就是通过一三极管倒向来向IO提供PWRBTN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