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DDR400内存,出现代码,求解。

楼主(2010-04-08):
用RST测DDR400内存,一共三根,内存插槽1是kingmanx 1G, 后面两根均是金士顿512M,跑到ATS项出现滴滴滴报警声音,

1-256M 和 256-512M  两项出现 0...4 的代码,请问是不是内存颗粒有问题?还是不同品牌内存混用的结果?

网友:
RST只针对 DDR1吧

网友:
2代的用RST好像是测不了,我刚做了下试验呵呵,2代的只能量下排阻,如果阻值偏大有可能是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