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旭日120 电源板上面一个贴片元件!!

楼主(2010-04-08):
联想旭日120,开机就掉电。灯闪一下就灭了。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面的一个贴面元件烧毁了。都烧糊了看不到上面的参数!!

本人是菜鸟,不懂原理!!只能看到板子上面的标注是PD4是三只脚的,其中一个脚是它本身的底座。

看起来跟MOS管似的!!

边上还有PD2 PD3 PD5 也都是三只脚的,但是这个PD4比其他的几个都要大!!

其他的三只脚都是一样大的。比较小的元件!!

PD4是两个小脚,再加一个他本身底座也是脚。

现在我想找一个能代换的,不知道该怎么找!!手里也没有现成的废板子拆!!!

高手帮帮忙,告诉我该买什么样的去换!!网上哪里有的买!!

谢谢!!!

在网上找个高手问了下,说是串联的二极管,叫我找一个耐压20V以上的给换上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找什么型号的啊,
要是大小不一样怎么换啊??

谁能帮帮我啊。。。感谢了先!!!

非常感谢大家。。。我解决了。把正极短接,换一个两脚的整流二极管!!!机器现在能开起来了。。。。
不过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问题~~!!不管了!!呵呵
感谢winson_tang的帮助。感谢他的图!!!

网友:
我问了说是两个串联的二极管·
那我应该用那种的去替换啊???

网友:
有哪个好心人帮帮忙动动嘴啊··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上个图什么位置的,我有料板,帮你看看

网友:
图片不清楚,我添加了注释

网友:
找一个主电源附近的稳压管就好了.

网友:
谢谢!!
我给上个网友给我画的图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耐压够的稳压管。
如果不是三脚的,我把板子上面的两个触点给短接到二极管的一只脚上面。例外一段直接接一个脚????
请问下可以不可以这么接????

网友:
哪位高手帮我看看这图是不是可以按我说的那么理解啊

网友:
原来是个二极管  只有一个

网友:
明天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对了,基地不是有图纸吗

网友:
哪里有图纸啊?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
帅哥你起床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