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EW8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0-04-08):
开机屏亮一下就黑了,请问怎样检修,高板是用的是MP1038,有朋友说对地6脚取消保护,我还没试,取消保护后还怎么做,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小弟学艺不精,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下灯管或高压部分  现在新机灯管也不耐用

网友:
爱坏变压器。一般直接换电源板子。45大洋,维修费收120

网友:
我网购了2块通用板,35元一块,还不知质量如何,卖家说支持22,现在的通用板也太多了,不知该进什么牌子的

网友:
飞利浦220EW8,开机亮一下黑屏,发了2块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试机黑屏,根本就不亮,保持新板电源部分用高压条替换一切正常,是不是我发的板有问题点不了22的屏,说是支持22的,lcd修的不多,没有在19的屏上实验。
现在是用原机的电源加一个四灯小口条交付使用。

网友:
估计是带不动吧,有机会在19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