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康的WINFAST NF3 754主机板,不开机

楼主(2010-04-08):
请教,富士康的WINFAST NF3 754主机板,不开机,很奇怪的故障,开机不触发,开机引脚有高点平,BAT3V正常,COMS跳线正常,POWER-ON通过103电阻进ITE8712F-A,iO,强加电,可以正常开机,并且断电后,触发也正常了,开机进系统都很正常。。

拔掉电源,放置一段时间后,又不触发。。。。强加电后又正常使用,触发正常。。

IO换过,POWER-ON下拉电阻加过,SB加焊过,晶振换过+谐振电容换过, POWER换过,请教各位同行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

网友:
自己顶一下,这个问题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
是不是一个桥的那种板呀,好多都是桥的问题,你还修好了,我的那块基本都正常了,可是就是不跑CPU。。哎,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NV的芯片组除了C51是双桥以外,其他都是单桥。。。

网友:
自己再定下,有遇到的朋友吗

网友:
还是慢慢跑开机线路把, 南桥和IO 有没有输入和输出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