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08):
一七彩虹开始cpu供电管击穿。换后能加电,但是cpu冰凉,主板u供电电容已经全部拆除,cpu供电电压还是0.95v

                                        cpu各管电压如下。           G               D              S
                                                           q5            10.76         0.96        0.01
                                                           q3             1.75          11.86       0.96
                                                          q9              10.78          0.96        0.00
                                                          q8               1.75           11.86        0.96
                                                           q13            10.48         0.96           0.00
                                                           q18              1.12        11.86          0.96
不知这些管子那个有问题,
我把供电管拆的只剩q1上电,只见一道火光,电源管理挂了,管理芯片吹下来,电路板都碳化了,估计报废了
大家说说管子没拆管理没挂之前电压正常吗 ,主板型号c.m9pld ,我上的cr1.7cpu ,当时cpu电感电压是0.96,是不是我上的u不对,才造成不开机

总结:很可能时我上的u不合适,以后遇到可要注意

网友:
Q3的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2# yygpapl123 你是说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主板型号,芯片组,电源管理芯片信号……
什么都不讲清楚
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遇到过u装的低,应该上赛扬2.2,是865主板,c51  主板  bios不合适也会,   座子坏  也会。

网友:
这情况 ,  与桥有关 .. . . . . .

网友:
我把供电管拆的只剩q1上电,只见一道火光,电源管理挂了

网友:
cr1.7cpu 也一块阵亡

网友:
刚买的假负载,在不敢用真的了,电源管理是isl65...,烧的看不见了,七彩虹865主板

网友:
楼主可真大胆啊  拆的这么干净还敢上电   不烧那么就坏事了

网友:
为楼主默哀,但是楼主还是挺胆大的。主电源管理芯片挂了,看看副电源管理芯片还在否.

网友:
电源IC坏了吧

网友:
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没有配件,不知这一烧,能烧坏什么东西,大家给估摸一下

网友:
七彩虹c.m9pld  ver2.0

网友:
楼主太大胆了.拆成这样还上CPU试.
应该全部拆掉.
我个人觉得如果全部拆掉可能还不会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大侠指正一下.

网友:
LZ真强 把东西拆了还敢上电

网友:
管理芯片吹下来,电路板都碳化了,估计报废了

网友:
当CPU供电场管烧了,一般要上下管一起换,478主板装CPU,0.95V一般也正常,应先考虑CPU的兼容性,一般不要拆芯片和场管加电。以现在的情况看很可能会烧到北桥,如果是DB的南桥,严重还可能会烧到南桥

网友:
478的板子0。95V不正常。没烧之前,应该考虑换下电源IC吧。北桥也会影响CPU的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