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路的疑惑~纯爷们倒下了

楼主(2010-04-08):
航嘉的P4电源,没有电压,打开发现是KTC3203炸裂,由于没有电路图,所以只能逐个元器件对应其他电路图对号入座,参考教程摸索其作用。(新手接触,初步画出大概的辅助电路变压器T前的电路,因为背部是贴片电阻很难识别。用了2天时间,因为还有工作啦。)

1拆了同型号的换上,测试没有反映。
2接着找资料,测出开关管的E脚(初步断定)连接300V的电阻和正常电源的阻值查太大。换掉后测试,还是没有反应
3再测~发现背部连接光耦与C945的一脚电阻不对,因为只有基础的电烙铁,对贴片很无奈,只能拆了个不同型号电源上的两个引脚的电阻飞线上,再测~哭了~
4没办法了,拼了。一点一点测,先测好的电源元器件,再测坏电源相对应的,再也没有什么后文了~彻底倒下了

此上为5天的工作量,包括勒索了好友同型号的好航嘉电源做为参考。

高手给解答下吧,太无奈了~

1 为什么300V的输出检测却是280V左右,好的电源也是如此。这正常吗?
2视频教程中有介绍,开关管的E极有接地,可是为什么我走的线,却到了300V的另一极了?
3 电源的螺丝孔不是地线吗,为什么那些需要接地的线路没有连接到这,?
4如何带电检测出电压器前的电路,应该测试哪?
5拿到一辅助电源损坏的电源,从那个些元器件着手检测~

以上疑惑,高手有屑的话,麻烦多多指教,那些无屑的,所谓不值得修,买旧的去的话就免了。
我只想通过自己修好它~

网友:
有同型号的好航嘉电源对比,为什么不上个图,记下数值,航嘉电源电路图很少,在坛上找的航嘉辅助电源图,可能有点用!完全一样不可能,仅供参考!300伏的输出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两个高压大电容的总电压,两端的直流电压大约等于市电交流电压乘以根号2,我这里现在电压是交流240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就是直流339伏,如果直流电压是280,交流电压应该是198伏,如果市电是交流220伏,直流是311,大约是桥式整流两个整流管还要消耗电压,每个大约是0.6 伏,要减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这图跟我那一样,有清晰点的吗,数值有些模糊。谢谢了。

网友:
在坛上找的,只是这样的清晰度,航嘉的电路图很少!这个图只能参考,因为我见过航嘉的辅助电源只是类似,一个1.5欧 1/2W,5.1K贴片,还有一个贴片是二百几欧,并连一个二百几欧的电阻,还有个1K贴片,还有4148的开关二极管,只记得这几个了.

网友:
我更换过的元器件

网友:
我检测都是在电路板上对比量的,是不是存在问题啊。是不是都需要焊下后再实际测量啊。
我新学,不敢插电测试,怕损坏万用表,或电路。
那个280V是两个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忘了等电放完,我就下手了。。。。。

网友:
应该还有个5.1K的贴片,那R14标100,应该也坏了,是120欧,我记得应该是240欧贴片并240电阻!

网友:
真的,你这爷们还不够纯,哈哈,真正纯爷们是永远不服输的,兄弟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呵呵

网友:
航嘉的辅助开关管炸裂是通电就炸还是过一会才炸?如果是一通就炸大多是辅助变压器短路,你有同型号的可以换了试试,我修过几个都是输出电容鼓包引起的变压器短路。

网友:
对与上图的电路,1如果是炸开关管的话,要查431,光偶所组成的稳压电路是否有开路的情况
                2开关管C集的尖蜂吸收回路是否开路
                3调整管所组成的稳压。过流保护电流是否是否开路或者损害
                 4变压器本身不良

网友:
另外上图所示电路如果参数设计合适的,就算负载短路也不会烧管子的,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无输出或者是输出很底

网友:
220V整流后 在大电容两端 一般不会低于300V     如果只有280V 电压是不正常的  可能大电容有问题  在就是整流管问题

网友:
地线有热地和冷地,并不是所有的地线都能接到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