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5M-A 主板屡烧PCIE显卡槽

楼主(2010-04-08):
精英NFORCE5M-A /AM2主板屡烧PCIE显卡槽,是什么问题?
开机测试卡显示C1,以为不过内存,谁知拔出显卡,测试卡跑码
正常了,初步怀疑显卡槽短路,换槽,上显卡,正常了,但用不到一个月,客户又拿过来,
又同样问题,又换好了,结果,十多天又拿过来,请问那位高手修复过,
为什么屡坏显卡槽???请指教???

网友:
这不是显卡槽的问题
是桥空焊了

需要加焊一下

网友:
兄弟,你这个主板是桥空焊造成的NF3-NF4-NF5-NF6100405 430的NV芯片组的通病。。。。

NV芯片组档内存,档显卡都是桥空焊造成的 。。

你可以加焊南桥,因为AMD处理内部集成北桥控制器,和内存控制器,所以NV的单桥都可以称为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
应该是换PCI-E的槽子的时候桥跟着受热了所以好了,实际上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