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和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10-04-08):
今天修一个P4的电源。如下图我画的辅助电源部分的图。

修的时候C1和R1被拆掉了。不知道容量和阻值是多少。R2和R3也烧断了。不过还知道是什么阻值。

我用一个130欧姆的电阻放在R1处,用了一个塑胶电容0.056uf放在C1处,R2用了一个200欧姆的电阻。
R3处直接用导线连接到地了。

  刚插上电压准备测有没有紫线电压,然后副开关管就穿了保险也烧了。

请问各位,是哪个地方没弄对的吗?我看了这个电源的电路和论坛里面的那个长城P4电源电路很像。

不知道用C1和R1用什么代替,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c2可能是104,0.1吧,c1,0.1,R1,120欧,150欧,4148应该有击穿,这图和航嘉的辅助电源差不多.画完整,益下大家嘛!下图有点参考价值.我见过航嘉的辅助电源只是类似并不完全一样!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正反馈电路中C1普遍为104,R1为200欧左右。

网友:
我有份图纸这部分的电阻就是200欧姆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第一次我把R3直接省掉后通电一下几秒钟后开关管就穿了,断电后摸变压器也好烫。

后来买了R3的1.5欧的电阻装上,开关管重新安装好,C1处并联了两个563的电容,其它地方没变,

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了,估计是变压器坏掉了。

网友:
R1 用100R左右随便 C1 用102 都可以    R3是很关键 不能短接
阻值 看是用 什么开关管、  电脑电源我建议你放 3.3R
  现在没反应    开关管的工作条件  满足了没有

网友:
R1为开关管的启动电阻   R2为稳压电路的反馈电阻C3为稳压电路的反馈电容这几个都很重要一般搞错很容易烧开关管  具体是多大我也不知道 但一般变压器是不会烧的

网友:
R3可以用2W10欧换上那是个电流检测你若不装等于开关管E极接空

网友:
阻值 看是用 什么开关管、  电脑电源我建议你放 3.3R
  现在没反应    开关管的工作条件  满足了没有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开关管正常工作时候B极电压应该是多少?
还有就是,如果我把下图中红色部分去掉的话,电路是否能完成自激振荡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
R1为开关管的启动电阻   R2为稳压电路的反馈电阻C3为稳压电路的反馈电容这几个都很重要一般搞错很容易烧开关管  具体是多大我也不知道 但一般变压器是不会烧的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判断出变压器的好坏吗?

测开关管的C极能找到线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红圈内不用的话  初级电源成立    开关电源应该是在 放大最大的状态

网友:
红线部分不能拆的,那是稳压环路的重要部件,你的开关管击穿后,现在没反应对吧。应该是你画的红线内的脉宽调制管,也就是那个三极管也击穿了,开关管B极接的调制管的集电极,当这个管子击穿后开关管没有了启动和振荡电压,所以没反应。你应该第一步查开关管的C极有没有300V,第二步查启动电阻连个270K的还有刚说的红线内的三极管,那个给光耦上级供电的二极管也很重要,第三步前面的都检查正常后基本电源可以工作了。如果还是没反应,检查的部位就要到调制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了,绝对不能饱和。还有上面有人也给你说过了,R3这个电阻很重要,它的组织不可以超出原电阻的50%,所以太大太小都不行。还可以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一把光耦拆掉,在光耦初级接一个8至10K的电阻,等电源工作了,次级有电压了再还原。这样可以很快分出故障是在初级还是次级,修起来很快的。最后希望你的问题尽早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让我的思路豁然开朗。特别接电阻那个方法让我受益了。

我的意思就是红圈部分的功能就是稳压作用的。因此我把它去掉以此来检查开关管是否振荡,
当然已经把后极的12V给494供电的部分断掉了。

我的意思就是去掉稳压这部分开关管是否起振呢?或者起振是否会失控然后就击穿?

网友:
应该是在光耦次级而不是初级吧,就是在可以电人的那一边,哪位能给确认一下我说的初级,就是会电人的这边。也就是热地的这边。

网友:
楼主,你问的吧红线拆掉,会不会击穿开关管。这个应该是会击穿的,因为待机电源这里输出的电流也是比较大的,反之意思就是有交深度的反馈才能保证输出电流大,当你吧文雅环路拆掉,电源自激无法受控,结果必然是开关管电流大,这样必定会击穿。不过这个电路里的R3也有反馈作用会不会100%击穿开关管,我也不能给你妄下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