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965GM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8):
  故障描述:空板待机电流0.007A,有3.35V,按开机电流无变化。

先查得1.05V对地短路0欧,烧板得南桥烫,换南桥后 无短路了,但电流仍0.007,开机无电流变化。

看着0.007的待机电流,心想会不会是I/O有部分电路不正常?
于是查KB3926QF18SWi#1发现按开机电压无变化,换I/O,空板待机0.013A,触发正常,呵呵,心里一想这下总好了吧。

装上CPU内存开机,电流0.54A不上跳了,测各组主电压正常。真想骂人,我郁闷啊
,看着0.54的电流开始怀疑是不是HWPG信号没过来?因为之前修6720S的时候碰到过很多这个信号没得,电流上不去的。测得PU2 HWPG信号也正常,想着上数码卡看看,复位灯一直亮,时钟灯无反应,想着吧换一个时钟IC,终于OK了。(理论不够严谨,但总算没乱换过东西搞好了,高兴啊)

还有块也是1.05短路有3.3 5V的不触发,烧板南桥烫,换个南桥就OK了。

网友:
时钟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看看你时钟的开启信号有没有再考虑换个时钟芯片啊

网友:
呵呵,后来修其它板还发现,不上I/O时这款板的待机就是0。007A。

网友:
南桥烧掉了 ,时钟IC 难道也跟着烧掉了吗 ????笔记本的 时钟IC 坏的极少啊

网友:
HWPG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怎么会联想到他呢

网友:
晕我碰到个的是BIOS坏了换了就OK

网友:
楼主的时钟 是通过检测卡看到的 请问是什么检测卡呢  我的怎么只有复位灯  没有时钟灯呢

网友:
哦,我的数码卡上有两个LED灯,一个复位一个时钟,正常时,复位闪一下灭了,时钟灯就会一直闪闪。
一般数码卡上也会有啊,有的在两个8字灯下面有两点

网友:
时钟坏的 很少碰到 到是 谐振电容坏的碰到些 楼主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