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艰难维修

楼主(2010-04-08):
接到一散客联想E390,拿过来拆机看时,发现显卡已经被拆下,更让人可恨的是用透明胶粘上的,客户说明情况说是拿到售后去修,三天之后通知他说修不起,让他换板。客户嫌换主板太贵,于是退机,不想拿到我们这儿来才发现显卡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将显卡焊盘和显卡重新清理植珠,装上,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上电至0.93,电流不跳变,修到这里,心里觉得奇怪,这是INTER的芯片组,为什么会开机自动上电呀!想着试一试的,于是接上COMS电池,第一次还是自动上电,第二次不自动上电了,这时心里有数了,这款机器不接电池就会自动上电。于是接着往下修,测主板各电压均正常,于是翻开图纸查CPU供电芯片,对照之后发现CPU核心电压已经出来,并且PG信号已经从CPU供电芯片6262的第一脚发出,于是跟着测CPU-CLKEN#信号,没有任何电压信号,觉得找到了问题,跟着查时钟芯片的第十脚(即CPU-CLKEN#进时钟芯片的引脚),发现也无任何电压信号,对比图纸之后发现少一个10K的电阻,在接点的一头能测到3.3V电压,于是满情高兴的心情找到电阻焊上去,想着开机点亮那一刻的到来,按开机键,晕了!电流仍然无任何跳变,依然上0.93,于是测10K电阻的两端,一边有3.3V,另一边为零。修到这里,心里已经没有底了,“但心理却已经确认是时钟信号没出来,引起电流无跳变",跟着自己又刷BIOS芯片,又检查CPU座子,做出万般努力却仍然无任何变化。
  修这个机子已经快修的上火了,决定眼不见心不烦,放在一边,修其他机子去了。第二天早上一到公司,第一件事还是拿起这块破主板,左看右看,愣是没瞧出有啥不对。没办法了,杀南桥,换上一块拆机南桥,开机上电到0.4,郁闷,怎么越修越坏呀,于是换上一块全新的南桥,电流回到以前了,确定南桥无任何问题。修到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思路了,唯一清楚的就是这是信号上的问题,要具体说是那一个我也不清楚了,一路杀下去,杀北桥,压了北桥之后,依然涛声依旧,想着让自己死心,于是换一块全新北桥,天啊,烂联想的标志终于出来了!
  于是测机,没有任何问题了,想看看是不是北桥引起的时钟故障就去测CPU-CLKEN,却依然测不到电压信号,心情一下更纠结了,简直比没修好还难受,怎么说呢,因为没修好,我对比不了,就会一直觉得是时钟故障引起的,但修好了,却仍然没出来,证明这不是时钟信号故障,但我却想不通是什么原因,所以更难受。
  这个机器自己走了很多弯路,虽然说不出来,但自己却能感觉到,这时钟这一块,自己钻了牛角尖,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理论知识和实战不够!虽然已经修好两三天了,但自己依然没想通,把这个故障发到论坛上来,就是希望各位同仁指点迷津,另外就信号问题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指教,在此,真心希望各位大师能够说说自己遇到这种信号故障的机器的检修思路(时钟信号,复位信号的测试),不胜感谢!

网友:
CPU-CLKEN#在有些板上好像没有用上,我也曾在这个信号上转了个弯

网友: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你用表去量肯定是没有的了..

网友:
那请问楼上的,你测时钟是怎么测的

网友:
看时钟有无就测时钟芯片旁边的33欧电阻或者minipci上的时钟信号了

网友:
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还真头疼啊哈哈

网友:
时钟不是分好几组的吗? 具体怎么测?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CPU-CLKEN#时钟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如果是高电压才是没有开启时钟呢.楼主搞返了.

网友:
楼主应测下CPU 复位,PG就知道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