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怪现象!!!

楼主(2010-04-08):
今天接修一个西数:wd 1600js硬盘,情况是这个的:硬盘挂上后机子的反映很慢,但取下后一切正常,在电脑BIOS时能找到硬盘,但所有分区软件找不到,进PE也很慢,进后也不能找到硬盘,在DOS低格命令下能看到硬盘,也不能格走,刚开始格就弹回来。这是怎么回事,硬盘的转声很正常,没有任何异响。是个串口硬盘。接触点我也清洗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愿哪位硬盘大师来点思路,怎么能搞定这个问题。
注:主要问题是挂上硬盘后机子变很慢。
电脑

网友:
。
那只能是磁头损伤或者固件问题了
既然你连什么故障都弄不明白,修--看来应该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网友:
你先用MHDD测试看是不是满盘坏道?

网友:
mhdd找不到硬盘!!!

网友:
WD1600JS(160G,串口)硬盘,出现了如下故障:
在BIOS中认出的型号不正确,认成了WDC ROM MODEL-HAWK-----
容量认成了8G
请问这个硬盘还有修复的可能吗?是什么问题?可以用什么软件修复?

网友:
没可能了、

网友:
这种情况用效率源可以搞定,PCI3000不怎么回用,

网友:
会不会是有坏道啊。

网友:
DOS下面用MHDD试试!

网友:
固件问题啊

网友:
磁头损伤或者固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