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不过内存

楼主(2010-04-08):
ASUS P5Q不过内存。我换过几个内存,内存槽我也清洗过,内存AD线也正常 ,BIOS也刷过,最后又加焊北桥,还是不行

网友:
检修思路:内存电压,对地阻值,刷BIOS,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有无掉件和数据线有无断线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确定你换的内存都是好的吗?华硕低端板子有挑内存的故障,建义更换不同品牌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