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南桥烫

楼主(2010-04-08):
一块技嘉845主板,上电南桥就烫手,USB阻值正常,不知是哪的问题

答案已然揭晓,在7楼和底楼都有。。。

                                           学修板卡

网友:
你看过电压了没有。。测了没有。好好查下就了啦。

网友:
北桥的供电查了没啊?北桥没供电南桥就会很烫的

网友:
上电南桥就烫手,,是指待机烫手?还是触发了烫手啊?
待机烫手的话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待机就烫应该是南桥挂了,上电烫不一定挂,查查各个供电看。

网友:
南桥坏了  !!!!!!!!!!!!!!!!!!!

网友:
为什么北桥没供电,南桥会很烫

网友:
量下南桥供电阻值应该是对地短路的, %100报废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过了,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HUB-LINK总线的1.5V供电,它没有南桥上电会巨烫。。。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先看电压吧. .........

网友:
答案已然揭晓,在7楼,希望不要再继续无建设性的回复

网友:
查查北桥的供电和AGP供电~~修板先板子上应查的电压先查一下~~~

网友:
少了一组供电,北桥的1.5V,DB的南桥都这样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也长知识了  确实是APM3055L坏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