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键盘或鼠标就开机。。。。神了

楼主(2010-04-08):
如题,一杂牌915主板,集成声显网。之前修过CPU供电。这次客户返修出了个这么神奇的问题,正常关机后,只要一碰键盘或鼠标就会自动开机,于是把PS2口的滤波片容全拆了。故障依旧,于是更换IO,刚换上去的一次OK,可第二次就又不行了。晕倒···谁见过这问题啊,给个思路啊
cpu

网友:
进BIOS,高级电源管理,关闭键盘鼠标开机。。。

网友:
键盘鼠标开机也要按了键才会开机啊,碰到就开机应该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格掉重做过系统呀,那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其他全排除过了,问题只有是主板,已经在BIOS里关了所有的唤醒项。大家再帮忙想想

网友:
PS2口的电路全换光了啊,还有什么可能啊?

网友:
会不会是晶振不稳定 试试把

网友:
键盘鼠标是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
我觉得bios和32.768值得怀疑,

网友:
感觉是静电闹得鬼吧,楼主没换成USB的键鼠试试

网友:
换成USB试验不会该如何维修,不会又该如何维修啊?感觉意义不大,最后的目的是要解决PS2口的问题啊

网友:
还有大家所提到的静电的问题,那么如何去解决这问题啊?

网友:
查查是不是待机电路和PS/2供电短路。

网友:
感觉象是强行开机似的,看看是不是一碰键盘鼠就把绿线拉低了,朝这个思路检修一下。

网友:
真的很费劲哦,如果是我就换主板啦

网友:
你的机箱上的启动开关,它是一个微动开关,上下触点不足1毫米,用久了它的弹性变差,加之中间有少量磨擦物使它的阻抗变小,因主板带电,一动产生一次浪涌,尤如触发一次。

网友:
看一下是5VSB供电不 如果是的话 把它跳成5V供电四四

网友:
把键鼠的跳线跳到5V 上。不要5V SB的试试看。这样在待机时键盘鼠标就会跟本没电。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啊,虽然一般由I/O管理,但最终还是由南桥去管理这一块。

网友:
跳线的问题一早就考虑过了。可主板上根本无任何可以跳PS2供电的跳线。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没啊,客户这板已经放在这里好久了,被追死了。。。。郁闷啊

网友:
还是IO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