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15主板插电不触发,L1085发烫

楼主(2010-04-08):
华硕915主板插电不触发,L1085发烫,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该从何查起

网友:
一般芯片超过常温就应该是它本身坏了的,直接换它。

网友:
看看后极有不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的话就是芯片本身坏了~~

网友:
大多数是南桥坏掉了。

网友:
1085做什么功能的,供待机3.3电压的吗?查下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插电就烫吗? 怎么都不测下待机电压什么的    网卡  声卡  南桥有短路 或是7805短的 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LZ把各个测试下 再看问题吧

网友:
两输出端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是的话,基本上可以断定SB鸟了。呵呵.....除了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也可能是  桥击穿了

网友:
待机电压是0,网卡拆了,声卡拆了

网友:
SB有可能挂了

网友:
跑开机电路被,

网友:
现在 是不出发吗  有一个管子巨热,直接拆下来 测量下 ,是他坏的话直接换掉看能好吗?
不能好的话就查开机电路把

网友:
把管子拆下来,量南桥对地阻值。1085一般不爱坏的。网卡,声卡拆了,那就多是SB的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