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笔记本的时序!请教

楼主(2010-04-08):
如何看笔记本的时序!和图纸上的各种信号! 我是初学笔记本! 看到坛子里很多高人 谈到时序  我也下了几个时序 就是看不明白  不知道怎么看! 还有就是图纸上各种信号看不明白,不知道信号的含义 都是字母的代码,还有就是有的信号上标有“#”号 有看到是说低电平有效,但是 看了其他的帖子 , 怎么说高电平有效呢? 高不明白! 所以请老师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慢慢学,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多多看高手的帖子,慢慢记 就能明白一些了!急不得

网友:
跟你说明一下,同意二楼,在说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强1632的SHDN#。SHDN本身是关短的意思,关闭的意思,在前面加一个#或-说明了他本身是低电平关闭,,所以你测只要记信是低电平关闭就成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让它关闭,所以它要正常就会是高电平,你要这要理解。看多了自然会知道

网友:
信号是根据他们的功能安排其接口的。.
在信号名称的末尾有“#”号的表示它是动态的或者表示低电位有效。信号名称的末尾没有“#” 标志时表示信号是高电平有效

以下符号用于描述信号类型
:
I
输入引脚

O
输出引脚

OD O
耗尽型输出脚.
I/OD
双向输入/耗尽型输出脚
.
I/O
双向输入输出脚.

这些类型为每个信号的信号功能运行状态的表示方式。
除非另有说明在3.2或者3.3中,一个信号要考虑到它的功能运行状态如: RTCRST#无效之后RTC信号是正常的, RSMRST# 无效之后休眠信号是正常的, PWROK有效之后核心信号是正常的, LAN_RST#无效之后LAN的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不是两下就能弄懂的咧,慢慢来···

网友:
#是指讯间的低电平

网友:
上电时序看引脚看不出来,有专门的上电时序图,很难得

网友:
在图纸里搜索power sequence 这个词。
有的图纸里有这一页。

从左往右看,再从上往下看。

网友:
这个不是三两天就可以学会的
最好就是跟师傅学
如果师傅肯教的
那学起来就快

网友:
有的图纸就有时序图

网友:
和你有同感,觉得有些困惑!不过我觉得边拿实物板边测量,一边参阅图纸,可能对学习主板信号时序会有帮助,我现在就在尝试。希望能有所帮助! 1# 王子凡

网友:
感谢大家回答!希望在大家的呵护下 , 希望也能成长为大家羡慕的“高人” ,我一定努力学习。 参加了基地 4期笔记本远程 正在学习。

网友:
好难啊我看了也些也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