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25屏暗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08):
自己装的一台DELL1525,装上后其它都正常,就是屏感觉有些暗了,有点像正常机亮度没打到最大
会不会是高压条和屏不配对?还是可能屏不对这机器。
DELL

网友:
究竟是什么样的暗? 你可以调节一下亮度 或者用USb 高压测测排除一下,问题不说清楚 大家不好帮你解答!

网友:
谢谢波波版主
现在这机器的屏感觉背光不够亮一样,看字稍稍费力了,
就像你正常机器把亮度调低了一个档次一样。(我已把亮度设到最大了)。

网友:
DELL的原屏上有一个8脚芯片,如果不是原装屏会出现这种亮度不够的问题,只要把这个芯片和原装屏上的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今晚试一下,谢了

网友:
查查看 高压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感觉好像是高压亮度控制信号电压偏低 你先量一下看是否偏低 可以考虑把屏上的3.3V飞下来 接到亮度调节上来 但是这样的话 就不可以调节亮度了

网友:
试过有结果了么?告诉我们也好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