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换玻璃B壳图片

楼主(2010-04-08):
这个机器记得以前坛子里有哥们请教过,说玻璃壳没坏 ,怎么换里面的屏,当时我还没遇见过这个机器,呵呵 ,后来那位哥们回帖好像是说把玻璃弄坏了,去苹果订 要900快钱 ,呵呵 !  前几天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屏没事,就是玻璃裂了,一个螺丝都没有的确不好拆,但想想咱是干什么的,他能装上去 ,咱就总有办法拆下来!  后来终于找到了方法,当然少不了在网上找相关的资料,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为己所用,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下面上传一些图片,按顺序来,后面就是我拆下来的时候的图片,可惜当时就我一个人,过程没拍下来 ,工具很简单 ,镊子,风枪 和一个普通的吸盘式壁钩,具体方法 我相信大家看了图片就明白了。 希望以后谁遇到了能有点帮助!

网友:
这个屏要是;裂了去苹果换 可是贵的不敢想啊  4XXX  呵呵

网友:
这个拆装的方法挺不错 还没试过  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修本高手不修本,反儿去拆机了,永运支持你,本本波

网友:
我们这点就是高手修本  像我们这种水平就是拆机而已,简单的判断下故障而已  反正遇到线路问题就直接送老大修了,一些比较简单就自己搞定了  如短路呀  做做BGA之内的  反正就哪几搬手  不行就只有送老大呢  根本不懂线路  没有办法呀  对了无边师傅还在招学徒没有呀  我来学可以不  本人没有系统学习过本本  但大致知道其原理

网友:
一张银行卡,一把刀片就可以了

网友:
那后面呢,玻璃碎了,是换玻璃了,还是就那么用了,呵呵。那玻璃哪有卖的?

网友:
我拆过框框是铝的,拆变形了

网友:
貌似很难的样子,后面看你拆的全碎了??

网友:
拆是拆下来了 但是如何安装玻璃呢 还用热风枪吹上去?

网友:
惠普也有几款这样的, 其他品牌的旋转屏都是这样

网友:
还买什么吸盘工具啊!直接去电脑城找一个那种带吸盘的聊天视频摄像头吧!可以旋转锁紧的那种视频摄像头,选个吸力大的设计款型,这样又是工具有可以跟美眉视频!一物两用!哈哈!就是这一种,吸力大的很咧!
估计兄弟们以后买摄像头,都会买这一种了!哈哈!~

网友:
我整过一台苹果一体机 不过用的是那种大吸盘 四个吸盘同时吸往上一提  就拿下来了 不用风枪

网友:
下来了还要用胶上上去吗?

网友:
对啊,拆下来后再怎么安装回去,总不至于用双面胶胶回去吧

网友:
期待楼主回复啊,怎么装上去啊,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本本,学习学习

网友:
安装用什么呢?玻璃胶?两面胶?

网友:
用高强度双面胶  随着温度变化到一定的温度而改变粘性

网友:
郁闷死我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屏是整到了花了600RMB 可玻璃坏了!

网友:
玻璃不知道去哪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