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DELL电源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今天修DELL 液晶不知道型号,715G1492是PCB上写的,明显开关管爆掉,0.43电阻坏,保险也断掉了,PWM是LD7552BPS短路了。把他们都换了现在和好板对比量阻值都正常,可是插电就烧保险,现在已经没思路了,同行们指点一下

网友:
今天终于修好了啊,是整流桥坏了啊,害苦我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整流桥,一般好像是坏两个的吧。不知没坏的那两个,以后还可不可以用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量一下,看下没击穿都可以用,电源上的基本上都可以代换

网友:
整流桥坏整流桥坏

网友:
没坏的那个安全起见最好不要用哦

网友:
保险坏,一般整流桥坏的不是很多嘛?

网友(2010-06-05):
晕啊,炸保险咋能吧,整流桥漏掉呢

网友:
LZ修的整流桥是一排过的那种吗

网友:
整流桥坏就烧保险,又多明白了一点

网友(2010-08-14):
你也太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