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FX5200显卡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0-04-08):
前段时间弄了一个二手的NVIDIA GeForce FX5200 双128的显卡,当时测试过可以正常使用,就放在那里一直没动,今天刚好要用到显卡,就把那块拿了出来,插上主板,问题出现了,按开机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说连CPU的风扇都不转,诊断卡也没数字显示,就是整机没工作,这时把显卡拔掉,CPU风扇居然转了,换上另外一张显卡,什么都正常.于是把这张FX5200插到别的机子上,却又可以正常工作,就这样换了好几块主板测试,都是845的主板,发现很多主板只要插上这块显卡,有的开机什么反应都没有,有的就正常,还有的开机正常,重启一下就没反应了.又要关掉电源重新开机又可以.
这样的显卡还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请遇到过的给说说咋回事.

网友:
你说的  连cpu 风扇 都不转  应该不是 显卡 本身造成的  或许是没插好 12v短路了(接口处)
后续的现象 表明核心可能0000存在虚焊的现象

网友:
虚焊引起的。。。。。。。。。。。

网友:
可为什么有些主板插上就正常使用,有些插上就不行,如果是虚焊应该都不行吧
没插好更不会了,一块主板我都插了好几回了,更换过七块主板测试过,其中三块无反应,一块开机正常重启不行,二块正常运行.

网友:
怎么就这么沉了呢,自己顶一下,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呢

网友:
肯定是电压的问题啦。这种我修了N多了  都是电压

网友:
该不会是 主板上的 4x 8x 跟  2x 保护造成的阿 845主板 限用 1.5v
主板会有保护设计

网友:
开机断电就是有短路的地方,感觉短路或无供电好修,花屏难修,花屏的修的太少了,得多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