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无法进系统一直停在滚动条处

楼主(2010-04-08):
一东芝A80的机子,开机后停在XP滚动条处进不了系统,硬盘换过,CPU也换过,板上电压正常,进BIOS也正常,就是进系统时就停在滚动条不停地滚呀滚,FBM的南桥也换了,不知哪位请修到过的请指教下!(下步准备动北桥915PM的)不知有没必要?

网友:
这个基本是南桥的问题多,但其他原因不能排除,
把南桥重新植珠试下,我们公司遇到好多机子是南桥问题

网友:
检测硬盘接口,会有收获的。

网友:
都说的差不多了  南桥 硬盘接口 不行你就把外界东西排除

网友:
单板 就挂一个硬盘  接外接鼠标键盘 试试吧   有可能机器 是检不过某个设备 就停在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