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复位灯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一块865PE主板,上假负载测CPU核心供电1.1  装上CPU正常1.62  但是还是不跑码,开机检测卡灯显示正常,但是触复位开关,复位测试点没有电压跳变。复位灯轻微闪动 很微弱的闪一下,还是全版无复位。检测的PCIA15脚电压时5.1V  应该不是他的事吧? 我换了14.318和门电路7407没有变化 还是这样
请高手帮助 谢谢
在线等 谢过

网友:
先查供电啦先。一般把各大主供电都查出来,再查时钟,最后才查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