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7372和LPC47M172-NR能代换吗?

楼主(2010-04-08):
我有快板是INTEL D865的,没有IO了,查了资料有的说是LPC47M172-NR,有的又说是PC87372,那个可以用啊?

网友:
应该是LPC的那个吧。看IO上面的型号啊。一般会有SMSC的标识的就为IO啊。换IO要找型号一样的换,至少不能差太远啊。这个要求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