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奇怪!连修两台这样的故障 邪了`````

楼主(2010-04-08):
今天接收了两块板:一块是七彩虹945   还有一块是AUSU   都是12伏对地有点短路  一插12辅助电压  马上断电,换掉MOS管Q1和Q2故障排除。可以正常点亮了  但是开机不到十分钟,用手摸那两个换好的MOS管  哇  ```差点把我手烫一个泡  怎么惟独这两个换好的会这么烫啊 ?型号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这个板还有其他问题呢?由于太烫了   怕返修  所以不敢收客户的钱,大家帮我研究以下   为什么会这么烫呢?我后来把供电去CPU的MOS管全部换了 还是这么烫   迷糊了```````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就会这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就会这样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和我碰到的一快ESC的一样,换了场管和TR9327和RT9602也一样,搞不懂了,我已经把发热的那一组场管全换掉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新的上去的发烫,最后放弃不修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