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10 待机就出3B5B

楼主(2010-04-08):
DELL 1510   965  独显  待机就出3B5B。。小弟 刚学没多久。。。这块板子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5  刚开始我还以为某个芯片 挂了  待机 就开始摸  各个大芯片    结果只有 显卡和PC卡有电温度    我先把 PC卡取了 待机还是有0.11  后来量到3B有电压   3B管控制极有18V控制电压。。追控制极 没追到  划边上三极管B极 0 V 好板5V,    C极18V经过一个电阻到3B管控制极         E极接地   心想  5V电压没出来  没把18V拉低   所以 3B控制管 有18V   从B极开始追  一直没追到  后来改用铜刷 网 主电源和IO区域 狂刷   结果表笔还是没响       情急之下 吧主电源换了  无果  吧 IO换了  还是无果         这行啊难道我了     三极管边上的 小元件也扎遍了了            有没有 哪位朋友  遇到过这种故障。。。。。。。。。谢谢了  有图纸更好 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子的板子,现在也是3B5B出来,,,,本来是I/O烧了,换一个不开机了,在网上有查有朋友说这个I/O有资料,,现在还放在研究

网友:
LZ这片板子待机电压是0。01才对,我的那片板子修了,原来是BIOS也坏了,,,今天到基地下载一个刷上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