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七彩虹主板

楼主(2010-04-08):
一块七彩虹C.N61-M2集成显卡花屏~~从那里入手维修呢?进系统看电影-图片什么的都正常~~~玩游戏就花屏的...游戏图片一块一块的

网友:
驱动安装正确了吗??~~

北桥或是单桥玩游戏时工作温度呢~~~

网友:
先升级一下显卡驱动看能不能好

网友:
集显先考虑下内存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内存不良的话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先加个外接显卡看下。如果正常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看下北桥上是不是有破损,有的话只能换北桥,没有的话就加焊下看看

网友:
加PCI-E显卡正常工作~~内存在别的机上试没有问题~驱动应该安装正确(用驱动精灵2010更新)~~各个温度正常~~我还把集显的频率下调了100MHz也是不行~~
可能就是北桥虚焊或北桥破损了

网友:
主板超频的话也会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 换一条内存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
谢谢~~加焊北桥和换了个微鼓的电容好了~~

网友:
貌似有这个通病啊

网友:
内存  北桥和附近的电容  在不行就好靠桥了

网友:
加焊北桥,集成显卡都是受北桥控制的,

网友:
有电容鼓包了吗?

网友:
驱动安装正确了吗??

网友:
微鼓~~从上向下看不出来~~要对直看

网友:
驱动正确~~而且用驱动精灵更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