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CRT电视盒与液晶电视盒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0-04-08):
就是怪,,做了维修这么久,同理,CRT显示器与液晶显示器同理应该接收到显卡RGB ,HV信号后就能显示正常.为什么CRT用的电视盒接在液晶显示器上却无法显示,要用专用的液晶专用电视盒能行,请问哪位知道信号真的有什么区别吗?能不能改一改电路使CRT电视盒也能用下液晶显示器上呢,谢谢

网友:
场信号及行信号频率范围不同,,,

网友:
信号不在液晶显示的范围之内,所以不支持

网友:
你用的CRT的应该是早期的,场频率没有达到60HZ的,所以液晶不能显示

网友:
感觉电视盒输出的象50H,有空测测频率与波形再论,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CRT电视盒输出的场频是50HZ的.

只要你的液晶支持这个频率就行. 不过大多数液晶不支持这个场频.

我自己用的一台晶冠液晶就支持CRT电视盒.

网友:
现在CRT电视盒输出的场频是50HZ的.

只要你的液晶支持这个频率就行. 不过大多数液晶不支持这个场频.

我自己用的一台晶冠液晶就支持CRT电视盒.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来只要改变行场同频信号的频率才能正常在液晶上显示了,不知道有没有专门改变行场频率的IC,DIY一个,呵呵

网友:
今天终于知道是什么回事,原来是场频啊.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