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可以用三极管替代吗

楼主(2010-04-08):
最近, 有个PSU (辅助电路)的开关管一分为二, 形号为cep02n6

上网查了一下, 知道6N60, 7N60, c3866或BUT11或c4908 都可以代用.

另外, 看了站内的一个贴子, 有提过13005也可以代用

但有一点不明白, BUT11, 13005 (npn)都是三极管真的可以直代cep02n6(n channel mosfet)吗?

相反, mosfet可以代三极管吗?
---------------------

网友:
场效应管和三极管一般是不可以直接代换的。如实在需要代换的话,那就需要改动电路其它元件了。

网友:
工作原理不一样啊   替换不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感恩

一会看看站内有没有相关内容
---------------------------------------

因为看了几个版本, 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

我想说可以的网友, 他们的意思, 可能就像你所说的以修改的方式来完成.

网友:
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工作方式不同,三极管为电流型,场效应管为电压型,三极管不能代换场效应管,用场效应管代换三极管要改变电路元件,其栅极启动电阻要改变。2N60场效应管市面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