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更换南桥后 网卡 声卡 不认 晕菜

楼主(2010-04-09):
接机现象:进系统假死,提下机子(南桥部位) 就一切正常,明显南桥虚焊,加焊之用一个下午,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觉得换个新的FBM,拆桥,吸锡,上桥,加焊,上电,进系统。。。。。。。 网卡 声卡 读卡器 驱动丢了 ,重装无果,再硬装驱动又无果,O了。再换新的南桥,还是一样 O了 。桥附近查了没掉件,晕了几天 哎

网友:
把老南桥重做

网友:
为什么要换新的呢,不是说按着SB地方就OK了,那应该重新植株做上去,新的桥不一定都是好的

网友:
考虑下BIOS吧,南桥你排除了,其它地方你也没动,只能考虑基本程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最折磨人的了   苦了你了

网友:
应该先加焊,再重置,最后再考虑换桥。在修之前一定要先把思路理清楚了,做事半功倍免的浪费时间,得不偿失。

网友:
是不是桥没做好啊

网友:
哥们还是SB的问题噢 没做好吧

网友:
南桥没焊好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把原先的南桥在做上去

网友:
不忙先做桥了,先看看南桥旁边的位置有没有掉件的,要仔细一点。

网友:
也有可能主板断线了 LZ赶紧烧香

网友:
看看南板边上有没有掉小电容小电阻之类的东西啊,我上次加焊网卡芯片就焊丢几个小电容,搞死人啦

网友:
南桥没做好

网友:
有可能南没做好:或南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