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60 不出3 5V

楼主(2010-04-09):
长城T60 不出3  5V  量公共点出的电压不正常,本来PQ1那个管的控制是5V左右的样子,但是他却18V多,后来火来了,就直接电压拉过去,  3  5出来了,但一触发就掉,在次量就没有3 5 V 了。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 是不是8734被弄挂了
高手大哥出来指点一下了。明天接着弄

网友:
今天把那板给弄挂了,我先在这里说说呀,有知道的大哥请指点一下! 说说我错在哪里  要从哪里去下手

修这一板子,PQ1那里的电压不过来,我看了一下电路图他的控制经过PR109的电阻到PQ39 那里的D极的。正常来说PQ39G极 是有个5V 的电压,而这电压是8724的冲电IC的LDO的那5V电压经过Q1的管子过来的,但是发现他没有,我就找Q1的那个控制发现是他的11脚控制的而当这脚是低电平的时候那个ACOK 才会过去,我就是这里想不明白为什么11还是个高电平,难道那个还要受控在哪个芯片?但我没发现有到哪里啊,这个IC我换过的。我当时忍不住了,把那个Q1的管的G级用摄子接地,接着我就看到了PQ1冒着青烟!!电流5A    量5V 的电感 对地,用电JI 了一下,BOIS坏了,但我把那公共点的管子取了,直连过去还是大电流,我以为短路了,打阻值没对地   实在搞不明白了   附部分图一张,有知道的请解答一下    唉打击太大了

网友:
怎么传不上截图呀  弄了一个电路但传不上来怎么回事呀
希望别说我是恶意灌水呀

网友:
顶一下,别让我的贴子沉了

网友:
会的大哥,进来了指点一下。板主可以把我的话删了
但没让他沉了呀。谢谢

网友:
图看不清 本想给你分析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