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IBM高手指点:T40不能装声卡驱动,死机

楼主(2010-04-09):
换了声卡驱动,功放,南桥等

     现象是:装上驱动,到最后一步,就死了,,有吱吱的叫声(轻微)
望高手指点,就差这一步就能收钱了

网友:
楼主重点检查一下是不是南桥背面掉件。这样的问题没遇到过。关注中

网友:
感谢关注,修过N多台,,但这台搞死人了,据说此板修了几个大公司都没有搞定

网友:
会不会是少了什么元件呀?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搞定,死机时有吱声,,这会是什么现象呢,,真想修好这个机

网友:
真的没人会搞了????

网友:
硬的不行来软的,刷一下Bios,吱声来自哪里?是喇叭还是供电电感!

网友:
bios换了,吱吱声音来自哪里还的确没有听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声卡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路过。学习。。。希望你们能结决啊。。。

网友:
不会是声卡芯片击穿了把 ,o(∩_∩)o...

网友:
首先感谢关注,以上跟声音有关的都换了,功放,南桥等

网友:
楼主  解决没得 期待中

网友:
声卡芯片和功放的工作条件满足吗?实在不行把声卡芯片和晶振换了试一下

网友:
1# 修笔记本主板 我也是新手哦,昨晚都都没整明白

网友:
是呀,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感谢关注,,一直没有搞定,机器我也回收,改天再动大刀

网友:
换一下声卡芯片啊
试一下

网友:
装驱动死机的话   第一得先排除可是驱动装的对不对 最好到官网下去装
如果官网的还不行  那就得考虑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声卡这块有问题 细细查下电阻电容

网友:
对啊,换个驱动吧,一般驱动会有几个几个版本。

网友:
装驱动死机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0-05-21):
解决了吗  怎么没了后话啊

网友:
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声卡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