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焊盘掉了好几根 还有办法弄么?

楼主(2010-04-09):
IO芯片焊盘掉了好几根 还有办法弄么?

网友:
看图纸那几个焊盘是连在哪里的,从I\O的脚飞根线过去

网友:
跑线路飞线~~~

网友:
飞线吧,只有这个办法哈

网友:
只能飞线了  则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好几根,这个飞线难度太大了吧。

网友:
只能飞线了,麻烦归麻烦,没别的办法。

网友:
只能飞线了,看来楼主焊工一般啊,还是多练练

网友:
先查下 IO的脚是不是特别重要的 不重要或者是空脚 就不用管了   重要就只能飞线了

网友:
我以前曾拆换IO芯片,因为拆下来又换上,拆多了几次结果后来焊盘也掉了几个,我的笨办法,找几根漆包线,大小合适自己看,比一下长度,就是焊盘到断线处。然后两端刮开漆皮上锡,焊好一端,另一端放在原焊盘位置,然后点上绝缘漆固定,等漆干后就可以放上IO芯片焊了,(原掉焊盘的脚是压在漆包线上焊的。并且漆包线的另一端也是焊在IO芯片底下。)

网友:
要看看是什么主板了,如果是通用的主板直接报废掉,换张二手的,不值得这样折腾

网友:
看图纸看是不是NC 或连哪个设备的  要是没用的 就不用理会

网友:
这个要嘛报废  要嘛飞线   刀片夸夸底线  涂点焊锡膏加点焊锡

网友:
没事的话 就飞飞线吧  练练焊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