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双vga 显卡,如何在不接第二个显示器时让显卡检测到第二个显示器呢?

楼主(2010-04-09):
一块双vga 显卡,如何在不接第二个显示器时让显卡检测到第二个显示器呢?意思或理解为:VGA口用什么短路或接线方法能让显卡第二个VGA口在不接显示器的情况下输出视频呢?软件方法不行,不接第二个显示器就不能扩展。

网友:
你直接插根线下去试一下.

网友:
把显示器vga线插一下,然后拔掉,系统就会识别第二个显示器,输出视频,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但都不是我要的方法,我要的是每次开机就默认扩展第二屏,但不是每次都插第二显示器

网友:
一块双vga 显卡,如何在不接第二个显示器时让显卡检测到第二个显示器呢?意思或理解为:VGA口用什么短路或接线方法能让显卡第二个VGA口在不接显示器的情况下输出视频呢?软件方法不行,不接第二个显示器就不能扩展。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好办!vga不仅输出信号还会获得显示器的一些特性

网友: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一台点歌机的PCI 5200 双VGA 坏了,修不好,换上一块9800se双vga的,它本来的5200不接显示器都可以默认扩展到第二屏,而9800se只能在接显示器的情况下才可以扩展第二屏,关机拔下第二屏再开又要重新设置一次,再换一块AGP5200 也是一样,不接显示器不能扩展第二屏,故有此问

网友:
我自己推理一个方法:把两个VGA口的13 14 15线分别飞线接起来,那么只要接一个显示器,两个VGA口都会同时检测到同一个显示器?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