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新问题!加焊显卡无声音!

楼主(2010-04-09):
机器型号:HP V3000(V3906AU)
问题:原症状是开机无显示,加焊显卡后找不到声卡

昨天来了V3000,客户说开不了机。接上电源开机,灯亮了没有显示,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二话没说拆机加焊了显卡,冷却后装CPU内存接屏开机,亮了。以为好了就全装了起来,在开机,亮了,进系统有密码,客户也没留密码,贸然破了不太好,打电话问没人接,只好放一边了。后来客户回了个电话把密码给了,说好了今天就来拿晚上要用电脑,跟客户说测个一两小时没问题就来取,进系统装3D跑显卡,跑了一个半小时,都没问题就让客户来拿了。今天客户又来了说没声音,而且说原来机器好的时候都有声音的,修了后就没声音了,真怪自己当时没测仔细,开机进系统果真没声音,打开设备器看,没找到声卡!以为是驱动的问题,下载了装上可还是不行,就怀疑系统,重装了问题也还是一样找不到声卡,无奈拆机,测也没测出什么问题,怀疑声卡芯片,换了也没解决,问题依旧!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大家有遇过吗给点思路先谢了!
(在论坛里搜了下,都没有看大家有过这问题,看到的大部分加焊后造成找不到无线的,不知道我这是不是,难不成真是显卡???)

已经好了,是把MCP67M-A2拆下来重植球在加焊上去才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软后硬呀,先拿硬盘做个系统,BIOS设置成默认,不行再查声卡供电.声卡芯片,这一块,这机器有图好修的.

网友:
更新下BIOS试下

网友:
我晕,没声音了你就修没声音嘛,怎么会怀疑到显卡去了

网友:
系统已经装过了,BIOS也恢复成出厂设置,声卡芯片也换了

网友:
更新下BIOS试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试,不过不知道V3000的BIOS可否通用?我的具体型号是V3906AU

网友:
我晕,没声音了你就修没声音嘛,怎么会怀疑到显卡去了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不知道什么问题才……

网友:
你的机子是不是单芯片的MCP67的桥。如果是的话,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跟我前两天修的夏新V7的类似,在论坛可以搜我前两天发的,我修的V7本来也是花屏问题的,做了显卡BGA后显示正常第一次可以进系统,声卡设备是灰色不可用,没声音,关了再开就是到XP那里了就死了,提供给你做个参考,有可能声卡问题跟显卡有关,我后来重加焊显卡后全部正常了。

网友:
你的机子是不是单芯片的MCP67的桥。如果是的话,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一个NV的MCP67M-A2,CPU是AMD的,原来没仔细看,一直以为这是块独立显卡呢,谢了

网友:
这个跟我前两天修的夏新V7的类似,在论坛可以搜我前两天发的,我修的V7本来也是花屏问题的,做了显卡BGA后显示正常第一次可以进系统,声卡设备是灰色不可用,没声音,关了再开就是到XP那里了就死了,提供给你做个参考 ...
引用 网友D:
哦,那我去试试,实在不行再刷个BIOS,谢了

网友:
楼主这个V3000是单桥的吗?量下声音IC到桥的连接线路

网友:
楼主这个V3000是单桥的吗?量下声音IC到桥的连接线路
引用 网友E:

是的,没图真不知道怎么量,能不能给个提示,我是菜鸟,谢了

网友:
桥已取下,正在直球,等会在焊上试试

网友:
已经好了,没钢网是手植的球所以这么久,谢谢了各位!

网友:
碰到过...如果是 630  显卡 的..做桥的时候会把声卡后面的一个零欧电阻烤坏...造成找不到声卡.....

网友:
可以看下主板和声卡板的连接线 是不是拆的时候不小心断了  他的触点是在下面的 不容易发现  我遇到过

网友:
碰到过...如果是 630  显卡 的..做桥的时候会把声卡后面的一个零欧电阻烤坏...造成找不到声卡.....
引用 网友F:
电阻烤坏???为什么我取下重植后好了?我没换过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