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关机后无法再开机

楼主(2010-04-09):
V3000 inter独显的G86-630-A2
有时开机自检到显卡后就自动断电 有时开机能显示但关机后就无法再次开机 要断掉电源后才能开机
将显卡植株从做后故障依旧 将显卡更换后故障没有任何改变 维修陷入困境
请高手指教 多谢
显卡
掉电

网友:
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把显卡摘掉都不会掉电的这机器.

网友:
蓝德本本维修
请高手指教 该怎样修?

网友:
看看是EC的问题啊,不要光卡到显卡上。要不把BIOS电池拆掉,再加电看看能不能自动上电。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倒时修过IBMT21关机时死机,并再开机不亮。要断电一次才行...做了个系统好了..

网友:
我今天绣个3000开机一会死机 强关机也关不了 拔电在开机不亮 重做了显卡故障一样 后来加焊了南桥好了

网友:
V3000这个问题是好少,不常见的,你看一下系统,和SB

网友:
刘键
拔掉主板电池后能自动开机 还是要掉电

网友:
显卡,南桥

网友:
重新直球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机有很多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