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求救

楼主(2010-04-09):
买了一个v3000主板
对方说了是已经测好的
我装上cpu+ram后
黑屏了.
外接屏 +[fn]+[f4]
也是黑屏了
测了GPU电阻正常
南北桥+cpu都有温度
黑屏连光也没有
vga外接屏 显示没讯号
请问各大大.这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ram有第2个本上 测了 是2根都可以用的
cpu没测
amd的
cpu
黑屏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遇过过好几个了,AMD的很容易主板和CPU一起坏掉的,一起换掉,肯定没问题了,好多这个问题,CPU和主板都不是很贵的,

网友:
修到一HP dv3000 电流直接1.0,北桥被我焊过,怀疑技术问题,搞烧了,我前天TAOBAO上买了一块板子也是不亮,电流直接0.8不走了 ,,没这种接口的诊断卡,怀疑是北桥,后来 找卖家说是测试过的,无奈,可能是 CPU坏了,只能给他说如果换CPU还是不亮的话,就退货,没想到真的是CPU坏了,原来那块主板也没坏,可惜时间过了不能退货了,

网友:
V3000 通病是显卡 没别的

网友:
重点检查和显卡相关的供电,时钟,复位等等

网友:
还是建议换个U试一下,我们碰到地这情况,以为主板修不好了,订了片全新的,来了之后也不 亮,最近换U后两个主板都是好的

网友:
换个CPU测下,不然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呀,

网友:
显卡问题,hp v3000这款机器的通病,发热量大,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换个U先试下啊,那个板子北桥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怀疑哪里就排除先

网友:
但顯卡的阻值我測好是正常的.
應該沒問題 @@
我試試換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