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焊接问题

楼主(2010-04-09):
我用的烙铁头是宽的,也不是特别宽的那种,在焊接电容时烙铁头不能接触焊盘,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尖头的?
另外我在焊电源电路板时特别容易焊,可是在焊电脑主板电容时每次都焊不好,是不是因为烙铁头太宽接触不到焊盘的缘故?

网友:
呵呵 买个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一般用的都是宽的。尖的不好用。

网友:
常用就用K咀或者C咀。多练练就行。

网友:
那是因为,主板是多层板,而电源板是单层的,需要温度够强才行。你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