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键盘能通用不?

楼主(2010-04-09):
常常看到笔记本某个键失灵了,我们要依次测量KSO0~KSO15和KSI0~KSI7,很麻烦,我有一张某个键盘的按键--->编码---->接口针脚对应图,这样就能从按键对应到接口的某两个针脚,请问每个键盘的对应关系都是一样的吗?
还有一问:键盘更换有什么标准,是不是接口顺序排布一样理论上(不考虑接口大小)就可以通用?

网友:
刚才忘记发图了,补上!

网友:
笔记本键盘几乎很少通用的·
1:接口不一样

2:有些可以使用,但是也装不上去·卡扣不一样·

网友:
笔记本键盘应该不能通用的,键盘的排线有大有小,有长又短,还有键盘排线的方向也有不同。只有同一个准系统的才能通用的

网友:
EC(KBC)和键盘是对应的,即使一样也要刷一下EC。

网友:
一般都是什么机器对应什么键盘,,

网友:
有一部分是可以通用的。

这个文件是论坛里的一个朋友传上来的,刚才没有找到,再共享一下吧。

希望有用。

网友:
虽然都知道是不是通用的,但还是想说一下,,有些电脑同一系列的是可以通用的。。。像是三星x20和x11就是。

网友:
找个卡扣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一般不一样,主要是看生产厂家,同一代工的源生产型号一样,就能通用。

网友:
LZ强呀,图都搬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