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昭阳E360 清除密码一例

楼主(2010-04-09):
简单的一个案例

本以为有什么密码芯片或是需要刷BIOS解决的。

拆机,发现BIOS芯片就在D壳的内存附近,再看,边上还有一排跳线,对图纸,SW1原来就是这些功能啊

最后8-9就是清除CMOS的跳线,接电源,按开机,电流只能到0.04(待机0.02)
跳线拨回,开机,进BIOS没密码了。

网友:
最好是发个图跟实物出来吧

网友:
发图上来吧    不明白LZ说的是怎么回事

清楚的是什么密码啊 ??

网友:
恩,很多机器清楚BIOS密码只需要放电就能解决的

网友:
好多国产机型放电就可以清除BIOS密码的,国外的就不是那么好搞的了。

网友:
嗯,还是这种方法简捷,来得快,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照这样说,拿掉电池也可以了。

网友:
拿掉电池可能又不行,那个开关可能是人为打开写允许信号

网友:
主板也没有加电,哪个芯片负责写入将密码清零呢?难道是靠CMOS电池供电吗?

网友:
到底是开机前拨动,还是开机后拨动啊

网友:
好!比IBM的清除密码容易多了!

网友:
估计是一般的密码,不超级用户密码吧

网友:
现在解密有好多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