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威华 直流钳表

楼主(2010-04-09):
看上两个直流钳表  分别为   漳州威华和优利德

一个价位130  另外一个 150   优利德的贵点

前辈们给个意见...

基地的淘宝店 没有见有钳形表啊.....

网友:
顶起  九阴真顶

树叉 -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钳形只是方便测电流,感觉在电脑维修上,没多大作用。家电如制冷维修之类就用处大点

网友:
米尼帕 交直流钳表 ET-3320 刚不久买了一个 体积小巧 用着还不错,就是电池小点LR44两只。

网友:
UT203的不错,内部是贴片IC的并不明传统的帮定IC的,极大的便于今后维修

网友:
直流钳表?第一次听说哦。钳表只能钳交流钳不了直流吧!

网友:
钳表
  钳表是一种用于测量正在运行的电气线路的电流大小的仪表,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流。

结构及原理
  钳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网友:
钳型号表通常用来测交流,利用互感原理,具直流功能钳型表才能测直流,它是利用对磁敏感的霍尔元件作为传感器,测直流由于各种因素引的,通常误差较大

网友:
修主板好像用不着钳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