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NF520 给桥供电的那两个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04-09):
一块七彩虹NFORCE 520 Series 1.4,的给桥供的PWM中的IC的供电管给拆了,谁有这个型号的板子给看下是什么,

网友:
这个板子本是个好板那时要用那个芯片给拆了,现在想不起来了,555555555555555555555,记得好像是9214,D1703可换上电压到2.2了,可能是记错了

网友:
换大功率的NPN型场管 一般都 OK   不知道的话 一般换CPU供电处的供电管 OK

网友:
不行的,是不是不是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