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开机保护

楼主(2010-04-09):
客户拿来一SONYS-M78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管理芯片MAX1644,旁边有一电感5R0M11,与之相连的是S8023 1A,拆下后不再保护,从老本上拆下一S8023 2E换上还是保护,请问一下这两个元器件是否可以替换,还有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LZ把电路图片发一个,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这情况一般要找一个一样的来替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