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联想杨天M4600V怎么去保护安装系统?

楼主(2010-04-09):
有谁知道联想杨天M4600V怎么去保护安装系统?
联想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但无从下手啊,等待解决吧

网友:
主机吗,很多机子都是按HOME进去的,试试吧

网友:
先清一下BIOS 用DM分区软件试下。不行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分区。

网友:
你开机按两下F4试试,

网友:
进系统把一键还原之类的程序卸载掉,用光盘引导到PE直接克隆就可以了,如果停在过硬盘那里—老闪的话,用DOS工具箱里运行FDISK /MB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