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 铭冠865GM_l板载显示不显示

楼主(2010-04-09):
昨天下午接到一块主板,铭冠865GN-L集成显卡,无显示两位诊断卡显示为7F根据经验应该是主机已经运行显示以输出,,插上块agp显示可以显示,内存电源都是新的,没有任何外接设备,本人新菜,出入维修只能提供这些故障信息,不知从何下手维修忘高人指点,,在网上找了下没有找到相关的bios不知是否可以刷bios解决下,应为没有bios文件

网友:
查下集显输出电路,应该是接口电路故障!

网友:
查RGB对地,还有行场那个IC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老哥,我是小白不懂说说的地方,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老哥,我是小白不懂说说的地方,能否详细解释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与板载显示器接口相连的原器件,查查有没有损坏变质的!

网友:
这是背板上的vga接脚和走线,请问你如何通过对针脚的测量大致的分析出病因

网友:
查VGA1,2,3,13,14脚对地阻值。

网友:
刚刚用万用表测量了下个脚的电压,第12脚是5V第13脚为3V地14脚为3.5V地15脚为5.5V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
楼主要用数字表量程放在二级管档,红表笔接地,也就是usb接口等最外面的铁壳即可

网友:
VGA口的第一脚为红二脚为绿三脚蓝RGB三基色一般连接外面的三个贴片电感 电感有的也连二极管 一端都是接地 最终是连北桥 13脚为行14脚为场  行场信号二极体值大概在500-700欧姆左右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主板一般都是北桥虚焊 或者是北桥内部集成显卡短路 或者是RGB三基色电感外的二极管击穿 或者是电感不良 看一下VGA口是否老化

网友:
刚刚用指针万用标100欧姆档量了下阻止,123脚是100欧十三脚十四脚是800欧,高手请帮忙分析下是否正常

网友:
刚把北桥散热片拿掉用力按压北桥开机故障依旧,vga口上新,还有一点就是开机后显示器绿灯常亮,有时是闪烁

网友:
问题尚未解决此版以报废。在排查过程中疑似北桥虚焊,用镊子轻轻触动北桥掉了,,欲哭无泪啊应为没有设备也没有那技术,就此告 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