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高分换低分

楼主(2010-04-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T60的机器  ,屏碎  原装是高分的  现在客户急用  我手上只要低分的  不知道怎么改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要涉及到屏飞线了,飞供电 地线 信号 时钟吧

网友:
改没过T60的。应和T4系列的一样改吧。改屏线接口处的几个电阻。如你的屏线电阻与我发的图一样就可按图改。还有楼上的就看清楼主发的贴子。他说的可不是30脚与20脚的屏互换

网友:
T6的和T4的应该不一样吧,好像是像T4的这样改

网友:
晕啊   还是没有改好 只有 换个高分的屏了

网友:
这个要对屏的接口定义,主板高低分跳线比较熟悉才能改。跳线的目的就是根据不同屏的接口定义来该变信号和供电线的位置。T4系列跳的线有供电,还有主板信号是输出高分还是低分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