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内存颗粒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我用RST检测一条威刚DDR400 512内存,是双面的,,,坏的位置都是第三颗粒,也就是说正面的第三颗粒和反面的第三颗粒都有问题,,,请问这个第三颗粒具体在内存的什么位置???从左到右数是第一第二第三一直到第八个颗粒,对吧?然后反过来也是从左到右数第一,然后第二,一直到第八颗粒吗????还有,是不是贴着牌子标签的一面是第一面啊??另一面什么都没有的是第二面啊???

新手,昨天刚注册的,问的问题很初级,各位见笑了

网友:
怎么数我也还搞不清楚,但有SPD的一面是B面!

网友:
请问,金手指的顺序和内存颗粒的顺序是一样的吗??(我看了一下内存的金手指有标记)

网友:
SPD 不一定在B面   就是按照脚位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