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水修复

楼主(2010-04-09):
接了个G450本本,进水4天了  拆机发现发现键盘下面大片面积水迹,清理后EC有几脚腐蚀变黑   有四处测试点腐蚀了 用刀片刮腐蚀点两头过孔 发现不通阻值很大    加焊EC     飞线四处腐蚀点两头过孔,放COMS电,然后测南桥晶振启震,插电源待机0.01 A,3.3V/5V有。家电电流表跳三下到0.72A   电流就不动了,  后继续查南桥背面还有两个腐蚀断线   飞线     。后加点电流跳5下到1.多A联想开机画面出来了       装机测试     声显网    OK   可是键盘有几个数字键不能用   想来也正常   就让客户换吧

不善口技  偶尔发帖   不足之处   望请指出

联想  G450

主板有的几处电压3.3  5 待机就有 加电后 北桥 1.5  1.   CPU电压1.15      1.5V 电阻分压O.75V在北桥背面

cpu  v942A322  SLGJM    AW80577T4300   2.10/1M/800
北桥AC82GL 40   SLGGM  E950A128
南桥AF82801I3M(型号应为AF82801IEM 包子提醒) L947H682    SLB8Q
EC KB9260F  D3

网友:
进水的电脑,本来都没什么问题的,只是顾客拿来的不及时,上次也修过一个HP的。进水,待机芯片51120有几个脚都断了,吹下来,板上也有短线,飞线,换51120,开机就好了。

网友:
板子短线了是怎么判断的啊?是根据电路图吗?

网友:
图纸是有,就权限太高,下不了。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g450

网友:
修的时候是没图纸的,用肉眼和万用表检测的 用了半天时间,不过还是修好了       谢谢 包兄提醒

网友:
嗯 修机器 眼睛很重要啊   看仔细了 能少走不少弯路

问一个无关的问题 咱们修板的 怎么保护自己的眼睛呢  我眼睛感觉不舒服呢

网友:
保护眼睛确实有必要,也是维修必备工具啊  咱们做维修的有时一忙 半天一天的都没机会出去透透空气,我建议大家维修最多两小时看看远方景物,有空的话打打羽毛球 什么的。  我有一本武术书   上面有练眼的类似保健操    回头我把他上传到论坛  不过要在灌水版块

网友:
这机好新哦   用到IEM(还是IBM)  貌似楼主还不会看芯片

网友(2012-10-25):
呵呵,我也喜欢修进水机啊,不过得有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