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l-m2

楼主(2010-04-09):
精英845gl-m2   反复掉电。    南桥后面的两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掉电,楼主考虑没考虑电源的问题,或者cpu被超频及散热问题

网友:
#24   先谢谢二楼的回答。

这个现象是检测不到内存。  供电正常。         跑线路跑到桥上。  板子背面。  也就是南桥背面两个电阻不知到是多大的。  知道的说下。  谢谢了

网友:
难道电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