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P5P800-VM/S不跑码、复位灯一直亮!

楼主(2010-04-09):
今天单位的一块华硕的P5P800-VM/S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1、上假负载P4-775,诊断卡不跑码并且复位指示灯一直亮着!
2、不上假负载P4-775,诊断卡也不跑码且复位指示灯不亮!

观察了北桥发热,CPU那个针脚有一枚上部断了!
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应该如何查起?

网友:
就是那枚上面断了,这还能换吗?

网友:
针都断了你还怎么修啊?没必要了!

网友:
那个角是空角   断了没关系的!

网友:
刚才帮楼主查了断的针脚是:K,28针 VCC 供电针
所以楼主既然U坏了,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阵脚都断了 换个座子在看

网友:
换个座子在说吧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直接换一块

网友:
修复意义不大啊

网友:
修复意义可能不大!但我的最主要是把这块主板修好的过程!